华擎主板G41M-VS3不跑马,该怎么处理呢。

楼主(2012-03-02):
不跑马,应该是不过CPU吧,CPU供电测了正常。
cpu
cpu供电

网友:
CPU寻址 到北桥 再到南桥 再到BIOS BIOS响应后原路返回给CPU开机

网友:
所有基本电压测一下,打CPU值。

网友:
能不能具体点啊。多谢了。是g41m-vs3 r2.0主板

网友:
给出的条件太模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