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管G级有电压,为什么会没输出

楼主(2012-03-02):
液晶电源板,坏开关管
换了开关管8N60,S极到电容负极的电阻,可是换好之后,串在保险出的灯泡亮过一下,输出端并没有电压,量了一下G极有3.几V的电压,后来以为是G极前面的一个二极管有问题(没看到串了并了一个15欧电阻),拆下此管再装上后,灯泡竟然常亮了,请大侠支招。。。
开关管有电压,管子不就能导通了吗,管子导通了,怎么后极没输出啊

网友(点评):
没得说,,,控制极不正常,,,怎么可能有电压输出呢?

网友:
是不是管子装反了啊?长亮的话应该是有短路现象,第一次灯泡亮了下应该是正常现象啊

网友:
是啊,第一次正常的,G极有电压的,但就是没输出,被我拆了一下小管子后就常亮了,难道静电把小管子弄坏了?

网友:
亮一下就灭是正常的,常亮是有短路的...

网友:
后级短路。可能是这样吧!再仔细查查吧!

网友:
现在短路了,亮一下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呵呵 有可能有短路啊

网友:
同意大家说的。短路了。再说楼主你这图画的也太。。。

网友:
我就拆了下那个二极管啊,一边红一边黑的那种小管子,怎么会短路了的啊?

网友:
场效应管的栅极(G)在通电情况下,是不允许开路的!否则一般都会击穿,这是常识!

网友A:
要看它的工作条件啊,条件不满足的话是不会工作的

网友:
没开路,G极到PWM芯片还有个15欧的的电阻,我拆的是与15欧并联的一个小二极管
请问:G极有电压的,为什么管子没导通。。。管子是新的,现在也没击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看它的工作条件啊,条件不满足的话是不会工作的

开关管工作还有什么条件?》不是G及加上电压就工作了啊?

网友:
g极上的是脉冲电压驱动,小心发炮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