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充放电IC 的工作原理和条件

楼主(2012-03-02):
充放电芯片如何产生公共端电压的,工作原理和条件是什么啊的?

充放电芯片如何产生公共端电压的。工作原理和条件是什么啊的?

有木有老师能为我解答下这个问题啊。越详细 越好,谢谢啦!

网友A:
主供电 辅助供电 开启信号,等等,

网友:
我也想搞清楚呢,今天有台机就是充电芯片让公共电电压异常。现在还没修好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供电 辅助供电 开启信号,等等,

你说了这话等于没说,你这样说我也会啊,主供电,辅助供电,基准电压,才到开启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说了这话等于没说,你这样说我也会啊,主供电,辅助供电,基准电压,才到开启,

看看那个电压没出来你就去差看看是谁发出的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看看它的供电有没有电压,还有它的AC-IN信号了

网友:
观望中,有高手持教

网友:
充电没怎 怎么搞清楚过,想学习下...

网友:
是不是说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说不大好,应该和EC芯片配合工作(还有ext。。等信号),只说上图ACIN,DCIN为交流、直流输入,无ACIN有DCINH会出DCOK 到,开启电池供电,有ACIN无DCINH,会出ACIOK,开启交流供电,ACIN,DCIN同时在,电池还有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,检测电量(图不清没看见),控制充电。
菜鸟说的不好,多包涵

网友C:
这个比一般电路还复杂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比一般电路还复杂呢

就是搞不懂这个才贴的,其他的还能明白一点,

网友D:
DCIN 主供电,通电后LDO生成5.4V直流输出,REF生成4.096V基准电压,ACIN为交流检测信号,后发出ACOK通过电路转换发给EC,EC才能检测到适配器插入,这时候有的机器才能发出5V 3V开关信号,INSP CSSp为输入电流检测,BATT为电池检测,CSIP CSIN为冲电电流检测,ICTL为冲电控制信号。冲电芯片这一快还是比较复杂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DCIN 主供电,通电后LDO生成5.4V直流输出,REF生成4.096V基准电压,ACIN为交流检测信号,后发出ACOK通过电路 ...

你说的这个好像是仁宝的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这个好像是仁宝的是吗?

你发的这个图,工作应该就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.....很复杂 很复杂

网友:
真的好难看 看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