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白屏,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12-03-02):
联想E40白屏,屏线与屏接触没问题,屏保险没烧,求高手给下维修思路

网友:
保险没烧,那电压到了吗?

网友A:
你测测屏上的供电 红绿 蓝时钟都有吗。。

网友:
只要电到了屏,都不会白屏啊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测测屏上的供电 红绿 蓝时钟都有吗。。

要怎么测?供电我知道,红绿蓝时钟要怎么找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要怎么测?供电我知道,红绿蓝时钟要怎么找?

就是在屏线接口上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在屏线接口上嘛

有标示的吗?还是要自己找啊?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找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标示的吗?还是要自己找啊?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找

屏,插屏线的地方有个保险把,跟保险很近的2个引脚就是供电,然后就是地线,再者就是红 绿。。。。后面我就不说了 你就知道了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屏,插屏线的地方有个保险把,跟保险很近的2个引脚就是供电,然后就是地线,再者就是红 绿。。。。后面我 ...

是不是所有的屏都按照这个顺序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所有的屏都按照这个顺序的?

肯定不是啦!一般平线接口附近有八个测试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所有的屏都按照这个顺序的?

或者有些直接在旁边标示了的。

网友:
保险电阻上有电压吗
这个电压正常吗?

网友C:
不用测了是屏坏了,你可以斜着看屏里面有画面只是太亮了 看不清楚 换个屏就好了 具体屏能不能修复这个又在于大家讨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用测了是屏坏了,你可以斜着看屏里面有画面只是太亮了 看不清楚 换个屏就好了 具体屏能不能修复这个又在于 ...

很遗憾的告诉你,屏是好的,测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,插屏线的地方有个保险把,跟保险很近的2个引脚就是供电,然后就是地线,再者就是红 绿。。。。后面我 ...

测那些红   绿   蓝的电压一般都是多少呢??、、

网友:
是啊,LED屏坏了怎么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