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21开机大电流掉电是怎么回事啊

楼主(2012-03-02):
         海尔t621开机重0.3到4A返复两次掉电,把电源拔了在插又能开机,3v 5v 待机是有的,又没有短路的地方请各位大下帮助下

网友:
cpu是好的测试个了,北桥是pm45的

网友:
你上面说大电流掉电,后级没有短路的地方。。

网友:
一个神奇的问题,值得留意,楼主修好了说下维修经过哈

网友:
就是没有啊

网友:
有点路吧,

网友:
到4a 肯定不对的 查后级

网友:
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的

网友(2017-03-20):
学习中帮你顶一下

网友:
学习中帮忙顶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