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修显示器时有可能会遇到大批的蟑螂 大家怎么处理?

楼主(2012-03-03):
能不能喷杀虫剂 会不会造成短路啊?蟑螂那东西爬的哪都是 怎么处理啊 就怕家里变成蟑螂窝了

网友:
到门口外面用风枪吹走.

网友A:
那道门外。然后用洗板水涂在主板上 那些蟑螂自己就跑掉了。

网友:
用吹风吹  洗板谁洗

网友:
哈哈,不管想什么办法,弄死它!!

网友:
用洗板水给它们洗个澡

网友:
这东西繁殖快不

网友:
哈哈,大批的蟑螂倒是没遇到过,偶尔几个还是有的,直接掐死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道门外。然后用洗板水涂在主板上 那些蟑螂自己就跑掉了。

洗板水能杀死蟑螂吗

网友:
真厉害 30多只啊

网友:
最好用【敌敌畏】农药几分钟就死光。

网友:
修理了上百台还真就没有遇到的,只有在几个电源里面抓到了壁虎和蟑螂蛋。

网友:
上BGA , 下面300.上面250,消灭它们

网友:
用杀虫剂杀,杀死了上BGA机烤下

网友:
习惯就好   把他当  朋友

网友:
拍照,收费.放一张喷有杀虫剂的纸巾在旁边,会放光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