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 SB700南桥 代换

楼主(2012-03-03):
编号218S7EBLA2FG与编号为218-0660017可互相代换
肯定是代换成功才发出来,楼下不要在问能不能代换了
AMD
同意楼主:
5.0
jaylikaipeng
同意楼主:
有空弄一下

网友:
还没修过这种机器,而且手上也没存货,遇到直接就买 原型号了

网友:
昨天修到一台机器从图上看是SB700的南桥编号218-0660017 手上只有218S7EBLA2FG于是直接代上,后来直接开机点亮

网友(2016-06-10):
这个是不是同型号 但是不同批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