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广达电路中acok#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03):
在广达电路中,有一个信号叫acok#,作用是,当acok#为低电平的时候, 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30477582/QQ/WinTemp/RichOle/3Y7@CFYO~B]_WIHDWFJC1NE.jpg
输出高电平的acok,从而打开保护隔离电路,现在的疑问是,论坛里面有人说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30477582/QQ/WinTemp/RichOle/T1AWL3U_AN@(6}A02]{%P@C.jpg
,只要acin 大于ref/2,即大于2.048V,芯片内部的比较器(非门)即可拉低acok#,但是我想这里面是不是忽略了dcin,如果dcin没有电压,是不是整个充电芯片就没有供电,就算是acin 大于ref/2,那输出的低电平也有可能是由于没有dcin芯片就没有工作产生的??另外有时候acok#还可以输出高电位导致保护隔离不能通过,输出高电位是不是只有两种可能,第一:充电芯片损坏(有dcin、有acin,但是acok#输出高),第二:acin电压为低(当acin电压为低,dcin正常的时候,由于acin<ref/2,所以比较器输出为高,这种前提应该是在VA有两路到dcin、acin的前提下,比如VA通过二极管dcin,另一路VA通过电阻分压到acin,acin此时分压电阻损坏)

网友:
在我的印象里ACIN是交流输入,DCIN是直流输入,楼主的提法好像有点偏

网友:
你插入图片的方法错了

网友:
DCIN没有电压,充电芯片当然不会工作。这时acok#信号就没有电平变化。充电芯片在损坏时,从图纸可知ACIN肯定是低电平。ACIN是适配器电源是否接入的侦测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