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生L101颜色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2-03-03):
.......现够有一台爱普生L101喷墨式打印机,主要做设计出照片使用。颜色有偏差。。。。怎么可以解决。求:高手.........

宇光 -4 请发到正确栏目

网友:
先看颜色装没装错,再打印喷头检查看看堵没堵头。再就是换墨水。再不行就要考虑你照片问题和打印纸问题。
照片在电脑上看正常打印出来颜色暗都常有的事

网友:
是不是连供啊。换原装墨盒看看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机器好象买的时候就带连供,原装墨盒是什么东西?

网友(2012-04-04):
做个ICC吧,就是有点贵,专业做ICC需要500大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