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lg液晶显示屏闪花屏

楼主(2012-03-03):
今天修了一台lg显示器屏闪有花屏检查一遍都没找到问题以为是屏坏了,后来看到闪的时候有时候屏发红,就用根灯管试了下既然是一根灯管坏了引起的,现在换好了一切正常,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灯管坏了会花屏。

网友:
有图没,花成什么样,应该不是灯管引起的,可能是数据线,重新装一次应该会好,是不是那种接在里面的数据线。

网友:
灯管打火,干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