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350I集显问题有经验的大哥给点思路

楼主(2012-03-03):
昨天收了台客户的机器,不亮拆开后测试,发现内存松动,从新插,第一次电流到0.07就掉到0.01第二次上到0.9掉回0.01然后又按了几下瓶可以亮但是不显示画面,然后再关机在开机正常显示》》正好上午接了一台一样的机器。测试开关,屏都是OK的,请教改如何下手
不显示

网友:
掉电嘛,肯定不是开关的问题啊。这个具体得查查,空口不好说

网友:
查下短路,或者哪个电压不正常
白宇

网友:
应该是哪里短路,保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