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PAVILION dv2000 通电不触发问题 求解

楼主(2012-03-03):
DV2000经典机器,拿来时开机可触发,无显示,重新给显卡做BGA 。插电源,LED4 闪烁,LED3常亮,不触发。接可调电源,电流在0.04-0.19变换。请遇到此问题的朋友,给点思路。谢谢!
KAI MB 48.4F601.011 05233-1 MADE IN CHINA
94V-0 E2220340625-42-21

网友:
是AMD的CPU吗?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点压没出来

网友:
请问电压点 怎么测呢?

网友:
竟需要测量那些电压?

网友:
看情况可能是CPU电压没出来,你测试下看看

网友:
n思路一点都不清楚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。问题还未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