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00 不触发

楼主(2012-03-03):
有一台戴尔1400机器,集成的,965 北桥,待机0.01,就是不触发,我量了一下,没有开关电压3.3v,在待机的情况下也没有3.3  v  5v   我量了一下,北桥上的电容,有6-7个都是0.15左右,这正常吗?我把bios给刷了,还是不行,请高手指教一下,该怎么修,有图纸给我一份也行,谢谢了。

网友:
楼主修机不是这样的,开关都没有修好,就是看北桥了。
你先把开关3.3V修出来在说,

网友:
呵呵,失误了,现在我把开关电压修出来了,但是还是不触发呢,剩下的我就没思路了,请这位哥们在给我指教一下呗

网友:
我也知道是有些机器触发后才有3v  5v电压的,

网友:
其他条件都满足吗

网友:
还有什么条件啊?什么电压都没有?

网友:
晕一步步查吧,慢慢来

网友:
是不是插电池可以触发插电源不能触发啊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就直接更换充放电芯片吧。

网友:
发IO为切入点,查主供电,时钟,复位,然后才是南桥。千万不要成为桥工哦,

网友:
晕了,,,,还没开机就去量北桥......................我也是新手,,,,开不了机的和不跑数的都不知怎么下手.55555555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