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于夜雨十三天的"更新IBM/DELL/Benq/三星 BIOS分离"

楼主(2012-03-03):
我在提取DELLVOSTRO 230 的bios 时出现了个对话框如图     在DELL服务器上从dos下界提示不是的dell的系统
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?????急需.......

网友:
提示不是dell的系统,不能更新。

网友:
我的服务编码是:1XLQW2X,大家可以尝试着下载分离

网友:
首先谢谢您  ,我下载下来后刷上去后,跑D0 还伴随着"滴滴"  "滴滴"....连续的声音,

网友:
  额、跑D0 内存不过吧、之前什么情况?bios应该100%好的

网友:
之前跑do 没有滴滴声音

网友:
命令错了吧
点击 运行 里面输入 文件路径加文件名后面 -writeromfile例如,D:\DELL-MINI.EXE -writeromfile(-writehdrfile)

网友:
这个不行您看我的图

网友:
跑D0 滴滴的原因是内存的spd电压没有   连3.3v 后   OK    可是对于DELL的bios 的分离还希望各位给出好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