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3-03):
为什么网线第四根和第六根调换也能上网

网友:
什么意思 ?

网友:
你看看第4脚的引脚定义啊 也许都是供电呢

网友:
没这样试过....

网友:
除非你两头都一样的

网友:
同意楼上,只要两头一样,不管怎么对调都一样上网,标准线序只是为了施工方便

网友:
568B用的是1236这4根线,其余的那4根不接都行

网友:
基础知识都不懂的人太多了,只要是两头线序一样,就可以通,但是线长了就会出现丢包,或者识别不了的情况,网线也没有供电这一说法。

网友:
双绞线还是按标准接法好

网友:
对,估计二头都一样,就是直通线。当然可以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