拨掉电源就不能正常开机的维修

楼主(2012-03-03):
昨天接到一台电脑,机主说用时听到机内“嘭”的一声响,这声音以前还听到过,故不敢多用就送我这来了。另还说电脑只要拨掉电源就无法开机,除非强制关机再开就好。不拨电源关机,下次再用就无问题。
初步怀疑是电容爆了。打开一看果然的三个1000UF6.3V的电容铝壳被顶起。此电脑用的是翔升凌志R780G主板,主板除了CPU供电外别的全用的假固态,没有防爆槽的,所以爆时声音很大。于是用3个680UF6.3V的固态更换后再开机,发现拨电源无法开机的故障依旧。。此时心想会不会是由于别的地方的电容可也要坏了的原因造成的呢,我于是跟机主说了别的电容以后可能全都要坏,在征求了机主的同意下,我把主板上所有用1000UF6.3V假固态电容全换了,然后开机,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高手   把怀疑有问题的都换了

网友A:
耐压值降了 ,不会有问题吗?

网友:
就像一些液晶显示器的板一样  换全部电容才能解决故障

网友:
换小了当然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耐压值降了 ,不会有问题吗?

M 误差允许正负百分之二十

网友:
老大,你 数学不好吧?就算是 20%也要800左右的耐压啊,你 640都是 40%了

网友:
耐压值降这么多,楼主还想在给他维修挣钱吧

网友:
容量为什么差这么多?恭喜修好了。

网友:
学习学习   在学习    啥时间能成正式会员

网友:
学习了,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解决了

网友:
很多杂牌板子上都是假固态,其实更可怕。

网友:
我们一般有问题的电容都全部换掉,安全一点

网友:
高手哦,640的也能干的上

网友:
呵呵只要能修好就好

网友(2012-04-21):
原来的电容也太假了吧,容量差这么多也能搞定

网友:
可能不稳定,或许以后还会返修。不过楼主你换电容为什么还要问客户呢,他来修你直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,反正他来是不亮,你何必给他说换电容呢,。

网友:
楼主收多少钱呢

网友:
台机修的 没什么价值的,直接换板还可以多赚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