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花屏现象会不会是门电路损坏引起

楼主(2012-03-03):
华硕的显卡,几块都是这样,加焊无果

WJC
哥们你到是测一下在说呀,不中你把74换一个看下是不是它的原因.
和门电路半点关系也没有

网友:
换一下门电路不就懂了

网友:
感觉门电路关系不大

网友:
我有个显卡也是这样   我把显存 核心用风枪全加焊了一遍还是没效果

网友:
同样的现象,加焊现存后黑屏。

网友:
显寸挂了,我手里有一块,刚开始一点点花,加焊显存后好了,不久又花了,再次加焊就成这样了!

网友:
和们电路没有一点关系 不过这样的像显存 或者bios 我有块1650的卡 刷错bios之后就是满屏花一点字样的东西都看不出来

网友:
看看电压和bios吧。。在核心和显存都没有短路的情况下。。
是不是显存没有电压。

网友:
不是的,显卡花屏做BGA

网友:
跟头痛治脚一样

网友:
GPU和显存供电正常,也都加焊了,16对数据线也无开路,bios也刷了。我修显卡也就这样,没技术,这不没办法了,这个门电路是正方的,没这个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