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L主板,开机短路掉电

楼主(2012-03-03):
我有一块845GL的主板,开机后风扇转一下,然后自动断电,应该是哪个地方短路了,自动保护断开了吧,高手请指教!

网友:
你把小四口拔掉再开看看,如果不断电就是CPU供电问题,然后红笔接地,黑笔点MOS管的G极大概就可以看出供电IC有没用烧,或者是MOS管本身烧毁,MOS管再线测大概就是红黑笔分别点G极和S极

网友:
查一下场管有没有短路的。

网友:
先查ATX电源口对地是否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