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E420触摸板失灵 求助

楼主(2012-03-03):
能进系统  在欢迎使用的时候   是好的   进系统  不到一分钟就不行了    进安全模式一样     进PE一样    测接口 六根线   两个供电 两个信号都有5V  两根接地    驱动装过    但问题一样   求助

网友:
换一个试下

网友:
是不是有断线啊   上次就碰到一个

网友:
直接换触摸板

网友A:
换一跟触摸板数据线试试

网友:
进官方网站下个驱动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一个看看呀这样才好判断吧

哥们你这是在蒙我呢 还不如不说呢

网友C:
系统也引起触摸板不能用,你进pe看一下能用的话,重做系统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一跟触摸板数据线试试

数据线我用表量了都是通的  也确定接口是好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系统也引起触摸板不能用,你进pe看一下能用的话,重做系统吧

请哥们 详细瞧一下我的故障说明  再回答

网友:
在官网上下载  原装驱动试试。主板的问题就不用搞了,太费事

网友:
我上次遇到的是dv2000  AMD 的,加焊io好的,不知道你这个行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