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不开机

楼主(2012-03-03):
风扇报错    怎么修     别说换

网友:
会不会转

网友:
看会转吗  是每次都报错吗

网友:
风扇报错肯定不是供电问题,排除供电那就先从风扇接口开始维修(结合图纸更方便),看风扇是不是有侦测反馈,在测它的反馈脚,如果接地了,撬开脚测量底盘,如果正常就是内部出问题了,重新换上新的,故障修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