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开机会出现不过内存,在PCI槽插个测试卡就可以顺利跑码并且显示,拔掉又不行

楼主(2012-03-03):
今遇到这样故障,联想主板开机会出现不过内存,在PCI槽插个测试卡就可以顺利跑码并且显示,拔掉又不行

网友:
应该是时钟问题,不然你就插个网卡上去呗,就说网卡坏了,你还可以卖得网卡呢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把?

网友:
我遇到过同样的故障,是插上诊断卡,短接了PCI插槽的两个相对的引脚,你量一下,看看诊断卡相对的引脚,那个是通的,连起来就好了,具体的原因不详,你修好后,发个图片,让论坛的大师分析一下

网友:
联想的机器 遇到过  我是把电池取掉  放电时间长一点  后面就好了   不知道你的怎么样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有这问题,学习下,期待结果!

网友:
放电了吗?

网友:
这位大哥,那个引脚边起来啊???

网友:
把桥边上的晶体换一换, 还有,IO看看,有热没有热.

网友:
联想的遇到过这样问题,一般卸电池,放电可以解决!最好换个新电池!再不行插诊断卡进BIOS恢复下出厂设置,肯定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