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 显示掉电,,U盘引导不掉电

楼主(2012-03-03):
IBM T61显示马上掉电,,拿掉硬盘光驱也掉电,按F12从U盘引导,就不掉电,进系统跑3D正常,温度在70度内,这种是什么情况呢,还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呢

网友:
显示后掉电  怎么还能跑3D呢?

网友:
显示掉电,,他是在准备从硬盘或光驱,启动掉电,,用U盘一开机就按,,从U盘引导的了,,刚搞好了,,,,换了根内存好了,,下面的内存金手指腐蚀了

网友:
这种现象遇见过,可不是这款机,开机显示在进系统的寸间掉电,也是换存好的。

网友:
CPU温度多少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