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紫光20山寨液晶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3-03):
   今天接修清华紫光20显示器一台,花屏,指示灯亮,能开关,但接信号灯的颜色不变化,先看看图

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,解压板上的电容换过,没有用,直接加焊上面的图像解压芯片,RTD2045L,故障排除,

就是左面的那个芯片,加焊就好,应该不是虚焊,兄弟遇到过吗?这样能使用时间长吗?
已经遇到两台了,上一台是去年修的,

我也这样修过 貌似还没返回

网友:
驱动板没有修过

网友:
我遇到过加焊主芯片能好,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,换个屏线好了

网友:
实在不行换通用版,省心,放心!

网友:
有很多屏上也是那类的解码芯片虚焊花屏。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我一般用通用版替换

网友:
那块驱动板可以换块通用的

网友:
  没遇见过,都是直接换。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(点评):
维修的境界是用最小的代价,换取最大的利润

网友:
下次来了换也行

网友:
主控芯片虚汗了

网友(点评):
感觉是像73 84的显卡一样,加焊就好

网友:
如果单是虚焊的话,从新焊接一下应该能好,不存在后期在坏吧

网友:
一个修电视的  也来修显示器 也说是花屏 他判断是解码芯片的问题 结果加焊把芯片给洗白了  不亮机了

网友:
清华紫光花屏的故障一般都是屏线氧化了,今天我都修了一台,换屏线就好了

网友:
还没见到过清华紫光的LCD,以后如果有机会遇到再研究下,先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是怎么想到的?是不是感觉是那个芯片   就加焊试试,结果好了   是吗

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不是虚焊的问题~是屏线接口氧化了,如果你没处理的话估计还会返修的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