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 988A 亮一下就黑

楼主(2012-03-03):
好多说,换了电容就好了,上边有7个,电容   16V 1000      160V 470   16V 220,不知道要换哪个,换过的,说下

网友:
坏了就都换掉

网友:
鼓包了的都换啊!在看看灯管!有没有坏!!!!高压条!是否带得起

网友:
灯管没坏,

网友:
你这个是不是电容的事,  你先换下高压板试试。  确定不是高压板引起的,  还有试试灯管正常不正常。

网友:
如果高压板,灯管没问题,看看是不是那里虚汗了

网友:
灯管也要检下啊,电容好的就不用换了

网友:
最好全部换掉,以前修过只换爆的都不一定好,全换了才行!

网友:
正常时全换 有的表面看起来是 好的 其实已经坏了

网友:
灯管没坏 就是高压问题。

网友:
没鼓包的电容一般都是高压和灯管坏,你说灯管没问题,就换改个高压看看呗

网友:
这还不一定是电容的事呢,   多数情况下如果怨电容,电容会鼓泡的   但也不一定

高压板 也得检查    灯管有问题也会亮一下就灭

网友:
换个通用板试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就是12  5伏输出的电容

网友:
也要考虑下光耦,也挺爱坏的

网友:
还过电容看看能行不能..不行再找高压板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