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不触发维修 粗心大意了

楼主(2012-03-03):
接同行一台SONY,拿到手后按开机键没反应,判断不触发,拆机后量CMOS电池2.7V,+ECVCC3.3V,ACIN3.3V,LID#有时0.4V有时1.几V,直接把休眠撬开一边,LID#有3.3V了,撬开后裸板偶尔能触发,有时候电流上到0.1几,有时候上到0.5几,有时候0.8几且有两次跳变但是屏不亮,还有就是插上适配器以后不按开关的话会自动触发了,纠结啊,换了晶振无果,以为是EC问题,订芯片下班。今天早上上班没事做,又把那板拿出来,量EC的工作条件,发现问题了,EC的161脚VCCBAT只有0.4V 经查是被+EC_PWR3_3v拉低了, +EC_PWR3_3V是由U59产生的,量1脚只有1.几V明先不正常,量R715一边19V一边1.几V,量电阻无穷大,直接换个0欧电阻上去,开机电流一路小跑,接屏亮机,此板修复。悲剧的是刚修好,订的芯片就到了,哎!
其实此板大部分同仁应该都能秒杀的,惭愧啊,由于量的CMOS电池电压有2.7V,16脚+ECVCC也有3.3V,所以就没量161脚了,害的走了弯路不说,还订了两颗芯片回来。所以说修板还是要认真,仔细啊

网友:
机器终究还是修好了

网友:
两芯片估计两年难得一用了,恭喜修好机器了

网友:
学习啦,同意LZ的观点!

全旺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又备货了,以后方便了

网友:
有图纸的话 修的就是轻松

网友:
+ec pwr-3-3v是不是触发开关到ec这条线的上拉供电?这可是触发之必须条件哦。。。。

网友:
哦,知道了 ,以后把所有的供电都量一遍。

网友:
一个条件都不要放过,细心

网友:
看来我也必须仔细测量下供电了。

网友:
是啊 测量有头要有尾,全程关注才能万无一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