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13N液晶13V变成20V左右(用通用电源板测试过,是驱动板的问题)

楼主(2012-03-03):
一台三星液晶,开启后信号后13V变成了20V左右,连接13V的管是YG805C10(个人怀疑是这个坏了,用D882可以代用不?)用通用电源板测试过,是驱动板的问题,驱动板什么地方会引起13V电压过高/./.???

补充内容 (2012-3-4 10:12):
检查到原因 了,是驱动板没有给一个开关信号给高压部分,导致有图像没背光,我飞了一条线,解决了,但是今天早上再开,又白屏了,真是杯具,

网友:
可以代换

网友(点评):
真的可以代吗,怎么我换上D882.没有了13V,现在是0V??

网友:
查一下反遗电路..光耦..

网友:
先查下其他的,那种东西很少坏!

网友:
空载这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吧?这是整流管不是降压管 应该和他没关系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5V的滤波不良,导致5V电压拉低,间接导致13V拉高!

网友:
检查5伏电压,看看正常吗?如果正常,那说明这个20伏的空载电压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空载时电压就高呀,驱动板应该不会引起电压过高的

网友:
有些板的电压是18V的,空载20V应该也是有的。
你看一下它的电容是几伏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