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机器奇怪的掉电。

楼主(2012-03-03):
  今天接到一台神舟的机器, 故障是掉电,   二话没说就就直接拆开, 以为是散热问题   结果一拆开  风扇比我的脸都干净,,   型号是神舟承运F233T。。   掉电的时候特别奇怪   电流只掉一半  然后再过个2—3秒才掉得只剩待机。  求思路解释。

网友(点评):
应该不是短路保护,有可能是缺电压,或者桥有问题,神舟的机器用sis672+sis968 芯片,还有一个sis307elv显卡解码芯片,经常在这个解码芯片出问题,导致黑屏掉电

网友(点评):
查看我发表的贴子,“借电法修复方正R41笔记本”一贴,或许你可以找到答案。

网友:
应该是短路保护了吧

我知道是短路保护, 关键是怎么个短路保护法啊 纯属灌水。

langzi.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供电部持续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或者场管坏了

网友:
查查内存时钟,或是南桥这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