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广达电路中acok#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03):
在广达电路中,有一个信号叫acok#,作用是,当acok#为低电平的时候

输出高电平的acok,从而打开保护隔离电路,现在的疑问是,论坛里面有人说

只要acin 大于ref/2,即大于2.048V,芯片内部的比较器(非门)即可拉低acok#,但是我想这里面是不是忽略了dcin,如果dcin没有电压,是不是整个充电芯片就没有供电,就算是acin 大于ref/2,那输出的低电平也有可能是由于没有dcin芯片就没有工作产生的??,这个时候就算是acok#为低电位,但是由于dcin为0,LDO没有电压,输出的acin照样为低
另外有时候acok#还可以输出高电位导致保护隔离不能通过,输出高电位是不是只有两种可能,第一:充电芯片损坏(有dcin、有acin,ref为0,但是acok#输出高),第二:acin电压为低(当acin电压为低,dcin正常的时候,由于acin<ref/2,所以比较器输出为高,这种前提应该是在VA有两路到dcin、acin的前提下,比如VA通过二极管到dcin,另一路VA通过电阻分压到acin,acin此时分压电阻损坏)

网友:
记得远程无边思绪做的课件是这样的 意思好像是说有了dcin就直接出LDO线性电压,有acin直接出acok#电压,那如果只有acin的话,acok能产生吗,acin是不是作为一个比较器输入端,前提要有dcin,如果acin为低,则输出acok#高,如果acin为高,则拉低?但是在小贝花写的书中提到,只有DCIN正常,ACIN正常且>2/ref时,才能拉低acin,对此有点纠结,那个是正确的?

网友:
DCIN是充电芯片的主供电,没有这个芯片哪能工作呢。ACIN是充电芯片对适配器电压的一个检测,当适配器电压过低时,经过分压出来的ACIN就会低于2/REF,这时就会输出高电平的ACOK导致隔离不导通。这有啥好纠结的。

网友:
另外,LDO电压是充电控制芯片有主供电,就会在内部通过线性稳压器直接生成5.4V的电压的。和ACIN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ACOK#低电平有效,当他不工作时是高阻值而并非低电平,这样好理解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