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问题

楼主(2012-03-03):
今天客户拿来了一个HKC的液晶(型号S9818),点不亮,拆开后发现主板坏了、用通用的主板换上后屏幕不是很亮,有点暗。更正常的比较如图,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,已经换过几块主板了、也换过高压板

网友(点评):
通用板换了以后,有时候不如原来的板子对比度高,只要能正常用就可以了

网友:
有没有测试灯管?也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换灯管,灯管老化了。另外背光亮度控制脚接上了吗,亮度调整试了吗。

网友:
亮度低,换灯管看下!·

网友:
肯定是屏坏了

网友:
个人觉得应该是高压拉低引起的,你把控制亮度的那个脚接地或者接5伏看看试一下,有没有所改变!这种症状我遇见过

网友:
换灯管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亮度的控制脚你没有接  ADJ(通用高压板上都有的)   一般亮度不够  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我修个中柏显示器换了驱动板也是这个问题  客户说比原来暗了 还没拿回来返修。

网友:
如果确定已经排除掉背光的问题,那你把通用板的程序刷对了即可.

网友:
是不是屏供电有问题,或是给高压板开启的信号电压太低了。。。

网友:
先测测灯管

网友:
楼主就没有在换一块驱动板吗,我怕你的驱动板还有故障。

网友:
测下灯管看看

网友:
把高压板部分亮度调整直接接5V试一下

网友:
换个高压板看看啊   也许是高压板的问题啊

网友A:
我碰到过屏程序的问题,重新刷新一下

网友(点评):
灯管老化,怎么不拆平,换灯管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碰到过屏程序的问题,重新刷新一下

找不到 muc   不然刷了试试

网友:
驱动的可能性不太大哦,试灯管了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