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接芯片的时候有连锡 怎么处理

楼主(2012-03-03):
看了 一些教程 汗 今天焊接一个U盘主控 一直不成功 无语  烙铁的角度怎么放

网友:
楼主用吸锡线把连珠的多余的锡吸掉就是了。。。这是最笨的办法了。。

网友A:
可以加点焊膏,使用烙铁由里向外拖,我一直都是这样的,效果不错。你如果还处理不好就直接用吸锡线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加点焊膏,使用烙铁由里向外拖,我一直都是这样的,效果不错。你如果还处理不好就直接用吸锡线吧!

多谢 了  还是再多练习练习

网友A:
孰能生巧,希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孰能生巧,希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

很多人都是这样说  多去练习练习吧 唉 老是连焊丝

网友:
我刚开始也是,会越来越好的,祝你成功

网友:
可以用网状铜线加松香

网友:
用焊油和烙铁脱锡,这个是焊功之一,炼出来的

网友:
焊工 都是练出来的 没有一开始就焊的好的

网友:
我用的是刀头铬铁.连锡就用铬铁吸走.吸不掉的就用铜线吸.你要多练练手上功夫

网友:
我之前也换了个IS902的主控,是一次搞定的。你先把锡拉到一个边,然后剩下的就把咯铁头现在海绵上去干净锡,沾些助焊剂,再去碰触剩下的锡上就很容易把剩下的锡给拖走。

网友:
熟能生巧,好好练就行

网友:
多多炼习,烙铁头不能沾锡,用海绵带走多余的锡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把烙铁头在海棉上清理干净,在连锡的脚上,上点锡膏,然后用干净的烙铁头,向芯片脚外侧的方向把锡带走

网友:
慢慢来别着急,谁都有个开始的,努力就行了

网友:
我跟楼主一样,焊功不到家啊!
功夫还没有练到家,要加紧练习。

网友:
这个只能自己体会 我至今还没领悟呢

网友(2014-07-19):
用刀头烙铁头,好点的焊锡丝,加焊膏,U盘PCB板烙铁头不能长时间加热,要速度快。多练习。不然,U盘主控引脚位置的焊盘容易掉。

网友:
用最笨的方法  吸锡线  脱锡  呵呵

网友:
好像没有什么偷机取巧的方法,是熟能生巧

网友:
这个多练习自然就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