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10-2 LA-5071P上网本滚动条死机

楼主(2012-03-03):
换硬盘,换内存都不行。进PE也是的,到滚动条滚滚就死机了。
我是新手,这个南桥晶振怎么测量它的好坏。

忘了说了,进BIOS会黑屏

网友(点评):
查神马晶振呀,给自己找Trouble。。。改下硬盘模式试试

网友:
用万用表,打压差值,试一下

网友A:
这和晶振一般都没关系了

网友B:
试一下用安装版XP来试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四个角,怎么个打法

打两上脚就行啦

网友D:
把外设全拆了!裸板测试下,!!

网友E:
换SB吧,这种情况多数是SB坏多

网友F:
你摸一下看南桥是不是特别烫,是的话,南桥就挂了,那个机器南桥特别容易坏,坏了就死机等等

网友:
晶振有两个脚是空的

网友:
我有一块华硕的PC板也在这种原因,好在还保就寄到维修站

网友:
一般南桥出这种情况的多。加焊南桥试试吧

网友G:
我有过一个,是进BIOS也死机,送修时说是南桥,但我不确定

网友:
晶振坏了开不了机。无出发。

网友H:
估计是桥。看图片桥的中间有个黑色的印记。

网友:
可以看看EC  是不是有微短路

网友I:
摸桥式不是烫手,中间都烧出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和晶振一般都没关系了

那这个情况一般会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一下用安装版XP来试一下!

大哥,进PE都是滚滚就死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外设全拆了!裸板测试下,!!

恩,这没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有过一个,是进BIOS也死机,送修时说是南桥,但我不确定

哦,我这个是进BIOS 就黑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摸桥式不是烫手,中间都烧出印了

可能是拍的效果不行,桥不烫。

网友:
是GBM的南桥吗?
可以考虑先加焊北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摸一下看南桥是不是特别烫,是的话,南桥就挂了,那个机器南桥特别容易坏,坏了就死机等等

南桥不烫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估计是桥。看图片桥的中间有个黑色的印记。

一直都没注意那个黑斑,我刚才看了下桥。正面看看不出来,迎着光看有点。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SB吧,这种情况多数是SB坏多

SB是什么

网友:
南桥问题啊

网友:
本人觉得是南桥或EC吧!

网友:
上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是桥的问题,

网友:
可以先刷BIOS 再考虑换南桥

网友:
进来跟着大师们学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直都没注意那个黑斑,我刚才看了下桥。正面看看不出来,迎着光看有点。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?

估计是高温烧的。。。死机一般都是巧的问题。桥是连接数据的核心。其他都是电子的链接器件。

网友:
装win7的   吧!

网友:
上网本装win7怎么玩啊

网友:
用安装班 看看能装过去吗?

网友:
南桥的问题好像很 热呀,,

网友:
我也接了一个这个机器,客户说用着突然死机了,然后再开就开不了了。现在祼板上电到0.35就不动了,量了一下复位和时钟都有,就是电压没跳变,BIOS也刷了,不行,北桥换了也不行。现在没思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