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 FAN_ERROR 求助

楼主(2012-03-03):
求助T41 风扇报错

风扇清洗过  可以转

Q77     FAN_ON的电压老是在跳   风扇一下转得快一下转得慢      当电压不跳时  就挡在LOGO那里过不去
高手求教

网友:
不清楚,98%是风扇加油就OK了!

网友:
供电保险 F4 ?风扇控制电压?

网友:
直接给风扇5V。看行不

网友:
应该还是风扇的问题  TBM的风扇就是麻烦   改了会检测出错  换一个吧

网友:
直接按ESC跳过去看有问题不

网友:
建议直接换个风扇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