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50P4长城电源SISI响故障求助

楼主(2012-03-03):
我的电源用时显示器会有波纹且晃动。绿黑短接时空载时明显听到主变压器周围明显SISI声音。正常使用也是,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换300V大电容 查均压电阻   换开关管B极  输出滤波电容

网友:
大电容鼓了,但还没爆,我上次见到一台显示器也是这个声音。换了就OK了。

网友:
已经确定是电源了,就打开看看。电源很好修。如果不会发个图片上来。

网友:
加速电容检查或者换新的试试吧。(4.7~10uF/50V)

网友:
版主给力呀,我看了电容为560UF/220V的2个都要换掉对吧,均压电阻指的是100K/0.5W的对吧---这个我买了2W/150K的,就是夹在大电容之间的。开关B极和输出滤波电容指的是哪个指点下?
多谢!

网友(点评):
在开关B极上的电解电容 一般是50V2.2-4.7UF 输出滤波电容是靠近输出线3.3 5 12V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我量了下电压 橙色 2.84V,红色 5.6V,黄色 10V。

网友:
学习中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497342学习中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497342

网友:
电压不正常,看看电容有没有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