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cer 2920的怪病,大家来看看!

楼主(2012-03-03):
2920.自动触发。暗屏。
软关机关不了
硬关机可以
电池有电

补充内容 (2012-3-5 13:21):
此机已修复,详情请看回复!

网友:
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听说这机器的BIOS容易出问题,请大家指教下!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没听说过。。

网友:
关机后能正常开机吗?

网友A:
刷bios吧,,以前有个一样的机器,,,用一段时间就进不去系统清下bios就好了,南桥都换了,,最后换bios芯片好的,,bios都刷过好几次了,,

网友:
BIOS遇到过是键盘不好用,USB口不好便

网友:
先考虑bios,再考虑ec,或许会好

网友:
还是先测测EC周围的原件吧。

网友:
我刷个BIOS试下,谢谢你们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支持,这机器经过刷BIOS,果然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吧,,以前有个一样的机器,,,用一段时间就进不去系统清下bios就好了,南桥都换了,,最后换bios芯 ...

为了感谢你们,特把此机和这几天我刷BIOS修好的几台机器的BIOS奉上

网友:
BIOS的出现的故障就这么多吗?我真还没遇见过,刷 BIOS修好的机器 ,期待 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为了感谢你们,特把此机和这几天我刷BIOS修好的几台机器的BIOS奉上

都能用?你这是感谢吗。你就不能把几个压缩包集中在一个包里吗?这要扣分的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都能用?你这是感谢吗。你就不能把几个压缩包集中在一个包里吗?这要扣分的。。

上传不了那么大的附件,,压在一起,一但有问题就都报废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传不了那么大的附件,,压在一起,一但有问题就都报废了,

理解就好,人啊,不能太贪心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