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 集成,有时跑码,,有时不跑码

楼主(2012-03-03):
IBM T61集成有时跑吗,,有时不跑码,,机器拆开看了下,,没有腐蚀的地方,,放在那里十分钟左右,不用,,,,,,,再开机又可以显示,,再显示一次,,就不跑码了,,无思路中, 不跑码时0.7的电压,,

网友:
BIOS放电能显吗?每回放电能显吗?
惦记、那份爱ぃ

网友:
试下用手压下涨桥开机怎么样,电流跳动是否一样,这款机做北桥BGA好过。

网友:
我也见到过这种情况,但是怎么搞好的都没有印象了,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也有两块,正头疼着呢,北桥南桥都做了

网友:
CMOS电池一直在上面

网友:
好像是受潮了,用吹风筒吹几分钟又能进系统

网友:
是啊 最近天气不好,开机前先热机

网友(2012-04-12):
各路供电是否稳定

网友:
有一次换个北桥就好了,有的情况是做桥时把其他的地方做虚焊了,几个桥太近了,做的时候要小心

网友:
这情况只能慢慢查细节了

网友:
我换北桥好过一台

网友:
如果修好了,希望分享一下经验。

网友:
手上有块主板也这样。不跑时CPU电压偏低了

网友:
就是北桥的问题 呵呵 你中奖了 这个课不好做

网友:
是不是温控保护了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