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Y200不断重启,偶尔能进一下系统但一会又重启

楼主(2012-03-03):
联想天逸Y200不断重启,偶尔能进一下系统但一会又重启,排除内存,硬盘,也是一样,都是不断重启。求个维修思路。。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南桥问题?

网友:
重启的话要看到那里重启很重要,还要看会不会出蓝屏代码,不同的地方,查的地方不一样

网友:
机子不稳定多半是少电压

网友:
和我的ECS P4M800PRO-M症状一样,手摸CPU供电电感和场管发烫,不知从何下手?

网友:
顶上去,求高手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