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三星系统

楼主(2012-03-03):
今天装一个三星系统 PE进不去的 把硬盘放到台式机上面能进去,但是装好了 放到笔记本上面又不引导。别人说是 三星笔记本 硬盘有一个引导区,我试着重新把系统装到这个引导区,但是装XP还是不行。没办法 换个WIN7  尽然OK了  什么意思

网友:
可能XP不支持。。。

网友:
有部分机子不支持XP系统

网友:
刷BIOS把版本弄低点,如果不能就只能是装7了

网友:
将你装系统的分区设置为活动分区,再重建硬盘的MBR。

网友:
可能XP不支持。。

网友:
现在市面上的笔记本一般都不XP了。即使装上去很多驱动都没有。建议用户还是习惯WIN7吧。

网友:
开机启动SATA驱动

网友:
不支持XP、之前遇到过的。

网友:
要不就是BIOS设置问题,还有一种,确实是不支持XP,好多笔记本只支持WIN7了。

网友:
BIOS不支持WIN7 ,跟HP的某些本子很像

网友(2012-06-03):
给很多三星的机器装过系统了,貌似还 没有不能装XP的机子(最多新机双显卡的独显不能用),不过大部分的机器用GHO装系统的时候,要改BIOS,XP和win7的设置不一样。一般改BIOS里的AHCI下的两项和触摸板(AMD CPU)就行。

网友:
我觉得是这样的,大部分都能装XP

网友:
应该是12楼说的情况

网友(2012-08-29):
不支持XP系统

网友:
晕,不支持xp,有点搞人

网友A(2016-09-27):
装系统是个很简单的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系统是个很简单的东西

有很多新款笔记本电脑装系统不是一种简单的问题啦,有的我们都装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