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l1716f 下面一半花频

楼主(2012-03-03):
acer al1716f 下面一半花频 换了驱动板亮都不亮了,高压板供电都出来了
ACER

网友:
外接高压条试

网友:
屏坏了没有啊?

网友:
嗯 我试试看

网友:
上通用版测屏好坏

网友:
点屏看看,可能是屏坏了

网友:
一半花屏?屏坏的面大哦

网友:
用好的驱动板试屏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