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 改XP 后只有C盘500G

楼主(2012-03-03):
客人自己装系统,几个分区别成了一个C盘,求助,用DISKGEN找不到原来的分区表,只有一个5000G的分区表,还找到了几个FAT32 OG的分区。把硬盘挂别的机子都进不了系统,蓝屏,用光盘进PE一样蓝屏。别的软件都用不上,高手回答,
win7
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格式化后,重新分区
反对楼主:
5.0
nhqwsj
反对楼主:
这样做,只会把故障扩大

网友:
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原来的分区表。
同意楼主:
5.0
黎燕兵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还有什么办法找回啊,怎样找回原来的分区,

网友:
从新分区 如果是笔记本格式用NTFS的

网友:
ghost错了。选成到硬盘了吧?用diskgenius找回丢失分区。

网友:
把硬盘放在其它电脑上,用winhex手工恢复分区表,挂其它电脑不行,先用mhdd把55AA去掉再进去

网友(2012-04-09):
用diskgenius3.4.版本的恢复分区很好用的。

网友:
这种都是小儿科的问题了,winhex要是你不会用,下载一个r-studio,扫描一下,只要不在上面覆盖,数证数据99.99%出来,先试试看吧,搞不定我帮你远程了。我QQ:745891260

网友:
全都是硬盘高手呀!

网友:
看你会不会忽悠了..很个色的客户不好搞

网友:
硬盘哥 群共享里面有个超级数据恢复软件 格式化恢复可以弄的

网友:
误GHOST了 找回分区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