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4无声音

楼主(2012-03-03):
拿过来挡滚动条 拔掉外设无果 重装系统XP WIN7都不行(XP可以进去但重启后一样 声卡打不上驱动)硬盘换了还不行 于是拆出主板去掉声卡可以了 找了个料板换了个声卡 但却认不到了 换上原来的竟然也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
win7

网友:
要从官方网站下驱动

网友:
现在是认不到声卡

网友:
是不是你声卡没换好啊 看看有没有断线或者是碰到什么东西没

网友:
你看看总线上认到了吗,他和猫在一个总线上

网友:
驱动不对,,,

网友:
如果先后都能认到硬件的话,就是软件的问题

网友:
你先下载UAA. 然后把设备管理器 系统设备里的UAA 卸载了. 再安装你下载的UAA 就会出现声卡设备和MODEM.装驱动.最后还的安装个声卡补丁 .这个补丁以及驱动.UAA 去HP论坛就有.

网友:
今天准备不修的时候装起来居然认到声卡了 于是就打上驱动还是不行 后来换WIN7就OK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好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。客户拿来清灰,然后让把VIST换成XP,清完后装了XP看了下设备管理没?号,就让客户拿走了,第二天客户来说没声音,仔细一看,没有小喇叭,设备管理器里也没认到声卡,客户说清灰前好好的,这么奇了怪了,又装了次XP还不行,最后换了WI N7好了。

网友:
系统驱动的问题吧 你插耳机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