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出现竖条亮条

楼主(2012-03-03):
显示器出现竖条亮条,前几次把屏线拔下来用橡皮擦了几下再插上就好了,过2天又会出现,这次出现后再擦多没用,用万用表量过多是通的,就是亮条无法搞掉。我快怀疑是显示器出问题了,业余,无新屏线换上,求最佳方法,跳线直接焊上试验下吗?
本来想截屏的,没用,截下来是好的,有点傻?只有用相机了

仔细看是红色和绿色的长亮,贯穿上下。

补充内容 (2012-3-4 13:51):
开着开着亮线又没了,在有亮线时几排屏线多按过2遍,没丝毫变化,有事整个屏花掉或黑掉有过2次,擦下排线又好了,这次擦排线还是有亮条,不过现在又好了,没动啥,突然就没亮线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2-5-23 23:10):
淘宝上2.5元买排线(快递6元)已一个多月没问题。

网友:
点一下屏看看,  可能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好像是屏   。

网友:
显示器有亮线???你还用超微距啊..

网友:
垂直一亮线!屛……

网友:
屏坏了屏坏了

网友:
应该是屏坏了,截屏当然是好的了,又不是壁纸的问题

网友:
出现这个问题不太好修,趁现在好用还是便宜点处理掉吧

网友:
线屏都不知道

网友:
屏幕挂了诶  可以用手捏住有线的那个模块试试看

网友:
很明显。就是屏幕坏了。

网友:
屏上的PCB电路与屏玻璃之间的软排线TAB OR COG 虚焊了吧。

网友:
这故障一般都是屏上面的那些屏线脱落引起的

网友:
楼主说想截图,呵呵    哎呦 你真会开玩笑,亮线就是100道,也截不了图呀 呵呵

网友:
PCB电路与屏玻璃之间的软排线怎么焊呀,有办法吗?

网友:
如果是原装的驱动板的话,就是屏。如果是2621之类的驱动板,可能是软件。前两天遇见过,改2621后就出现这个现象,后换2270刷程序后正常了。不过你这个我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屏的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