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功修复x60s多重故障历险记

楼主(2012-03-03):
这个病人很奇怪(x60s)外表长得不帅(机器外观陈旧) 不过心很纯洁(主板拆开很好没有修过很漂亮) 只是很久没有洗头了(主板上cpu处的灰很多),故得了脑淤血。。引起故障的原因就是他吧,本人推荐洗头用飘柔便宜实惠。

正题,机器拿来不通电 没有待机,而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cpu的温控5脚小ic 由于温度高引起,看见很多灰于是就从这个5脚小ic下手,在t40上找了一个换之依旧,排除通病按照时序检测 ,测测没有短路,公共点电压20v ,开始从待机3v 5v查起, 测工作条件当插上电源20Pin得到20v电压就会在25pin和18pin产生3v 和5v ldo供1977自己使用的电压正常产生,再看6脚开启芯片的shdn#正常3.3v 再测3v5v芯片的3 .4in号vcc5m-on无,看来问题出在这个信号,往前查这个信号是由m1-on过r469产生 去掉r469测m1-on无信号输出,追查m1-on由u72 76pin出来,只好看u72的工作条件7 31 59 80 98 3v电压正常17脚-HUTDOWN2低电平正常
8脚slce-pwrg正常,不出m1-on果断更换u72插电待机003 m1-on可以正常输出 3v 5v顺利产生 短接键盘接口19pin开机电流020,再测1.5v 1.8v 1.05v 1.2v 5v 3v已经产生只差cpu供电 测工作条件 一下就找到故障点1脚开启信号0v追查vcore-on到u5 d49 d2 实测d49无两脚无电压 以为是1.5v vtt  pwpg拉低的断开依旧无d49 2脚无输出,测d2 1 2脚3.0v勉强正常就表示不是这两个二极管拉低的 测r31  1脚3.3v 2脚无最大的就是是c34  cpu芯片 和cpu核心驱动芯片u5其中的短路了坏掉了,测d2 3脚003欧确定短路 断开c34依旧断开u5阻值恢复到16欧还是不正常 断开cpu供电芯片adp3207阻值600多欧恢复正常了,插电cpu电压顺利产生 插内存接屏 亮机高兴啊,lenovo出现了高兴啊装机测试,发现报错0192看来是安全芯片引起的怎么办啦,没有一样的料版没法换安全芯片和密码芯片 和bios,这个要3个芯片一起换才行啊刷bios吧,备份好后刷了一个2m的bios依旧0192晕乎在论坛找了几个刷还是依旧 怎么办啦,找没有带安全芯片的bios吧,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下班了真够累的 先下班吧,准备在淘宝买一块料版找不到没人卖,准备定芯片又不放心因为以前的几次都是定的bios没有程序被忽悠了,晚上在网上东奔西走的 找人帮忙,找到了一个叫晴雨的 给我讲了讲这个原理 然我怎么怎么弄 因为客户很急害怕这招不管用 在群里找到了个兄弟(默默的无语)给我也出谋划策, 今天上班就找无语给我找bios 我自己也按照(晴雨)说的分离出了个官网的bios 自己的速度快点就先刷了 奇迹出现了,真的不报0192了顺利进系统 装机测试到现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随后默默的无语给我也传来了bios 虽然没有用但是感激 感激 万分感激 维修真的很需要朋友 需要帮助再次   谢谢我的兄弟  默默的无语   和晴雨  !!!!!!!!动

给出分离方法,肯定是精华

网友:
楼主强悍啊,BIOS传上来吧,下一个留着啊

网友:
[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没有人要

网友:
不错,,把BIOS上传上来,留下啊

网友:
这么好的贴子怎么没人来看呀,想知道BIOS是怎么分离出来的呀?

网友:
bios 免安全芯片的bios 要的速度过后不负责

免安全芯片

麻烦LZ给出分离方法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怎么分离BIOS文件的

网友:
发了个帖子回复的人也太少了吧,哎不想发帖了,

网友:
同意楼主上传一份BIOS吧

网友A:
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已经传过了吗?看都不看完 晕死了,什么人嘛,就是想要别人的资料,根本就不用心

网友:
楼主可以把分离BOIS的经验分享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已经传过了吗?看都不看完 晕死了,什么人嘛,就是想要别人的资料,根本就不用心

额  我错了 没往下看

网友(2014-11-18):
好帖子。不过分离BIOS是很神奇阿。想了解哈。这个BIOS具体版号是什么呢。版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