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 翔升凌志R780G主板BIOS 要编程器可以识别的

楼主(2012-03-03):
求个 翔升凌志R780G主板BIOS   要编程器可以识别的 官网下载的只有支持DOS下刷写
目前主板因BIOS坏 点不亮了 求BIN或者ROM格式BIOS  谢谢
官网是.PXE格式 已改后缀编程器还是无法识别

网友(点评):
13楼给出了此主板的bios,请下载刷上后反馈!

网友A:
看能不能从PXE提取出来啊,

网友B:
试着用工具提取出来吧!应该可以的吧!

网友C:
这个主板不是很好,前两天修过这个板,看能找到不能.不过网上有这BIOS呀

网友:
下了个BIOS文件,是AMI的,看readme文件也没看出什么特别来。不行另想办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着用工具提取出来吧!应该可以的吧!

不知 朋友能提供个提取工具吗?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主板不是很好,前两天修过这个板,看能找到不能.不过网上有这BIOS呀

感觉还可以的 集显还比较可以哈 网上的BIOS 是PXE格式的 编程器识别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能不能从PXE提取出来啊,

不知 朋友有提取工具吗 ?麻烦提供个

网友:
无法提取就用热连线法刷新。

网友:
朋友我只能给你找下了,另外这个主板对内存不兼容,用一个1G800的还可以,用两个光蓝屏.

网友D:
从官方网站下载了一个,并修改了bios添加slic2.1,能激活正版的lenovo的xp,vista,及win7.下载的版本如下图,请仔细对照!此bios文件在我这100元的编程器上能正常识别!

这个是修改过的bios文件,lenovo三激活: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从官方网站下载了一个,并修改了bios添加slic2.1,能激活正版的lenovo的xp,vista,及win7.下载的版本如下图 ...

谢谢 可以了 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