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M2N68-AM SE 独显无法显示故障求解

楼主(2012-03-03):
收了台机器,主板是华硕的M2N68-AM SE.

主要故障是,插上pci-e独立显卡 显示器无任何输出。 改用集成显卡,显示正常。
无任何报警声音呢。

是不是桥的问题?

网友(点评):
这板子我遇到几块了,都是桥问题,不过都在保,直接发厂,回来收钱搞定

网友:
换块显卡试试,如显显卡,就修显卡,有事也要交叉试一下,有可能兼容不好。

网友:
显卡交换过了。故障依旧,所以我怀疑还是板上的问题。

网友:
PCI-E打下阻值看看,可能桥空了

网友:
打PCI-E的地址数据线呀。

网友:
先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是的,这种故障一般都是桥空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