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没有技术含量的维修

楼主(2012-03-03):
朋友一台主机开不了机,初步断定 电源故障,开主机看到主板有5个1000UF/10V电容爆,全换,
再看电源是一款多彩DLP-320A电源,

通电短接绿黑线,3无,拆开,发现电路板发糊,断定风扇卡死
拆开风扇,加油。

装好。再看电路,发现多个电容爆,全部更换,

换完在线测量主要元件正常,
通电+5sb正常,Ps正常,短接绿黑,正常启动,装机,接机箱显示器,OK!

网友:
这么简单也发过来呀,大哥。

网友:
是太简单了,有点浪费论坛的空间了
是简单,你也发个简单的啊,呵呵

网友:
这是熟练的维修工作呀

网友:
好嘛!维修都有这么简单就好了,也省得学了。

那不是人人都会修了,维修行业倒闭了

网友:
人工也是值钱的,技术另外算。多彩我用过两个,还可以。原来用的一个,第二硬盘偶尔轻微咔咔响,换了航嘉冷静王

网友:
这地段电源修起来都没意思。山寨电源很便宜的。

网友:
这种事让徒弟去做。自己修别的来钱快。

网友:
我刚开始也是这么修的。而且修了二十几个这样的电源。但电容没有换那么多个的。

网友:
其实这种好事还是少的  我很少遇到    即便是把爆浆电容全换了  故障依然存在

网友:
这不是我们经常做的嘛

网友:
新手值得借鉴

网友:
换电容哦  以后发点好帖哟

网友:
维修都有这么简单就好了

网友:
说真的不怕各位笑话,这种方法是我的最爱,嘿嘿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