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HP WF1907拆机大法?面板带喇叭的。急急急

楼主(2012-03-03):
求助HP WF1907拆机大法?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回答了
我自己顶下

网友:
兄弟上图看看吧,这种说出型号也没办法帮你呀!有好几种款式啦!

网友:
没有拆不开的机,只是自己没有用心、细心观察。

网友:
HP W1907以前好像还有另外一款。也不拆

网友:
这款 拆了两台 有一点难拆 我是先从顶上开始拆的 把上拆开了  下面还是比较好拆的

网友:
用一字的小螺丝刀从下面用力翘,一般都很容易拆的

网友:
拆开了
谢谢你们

网友:
同意5楼的看法,  支持

网友:
从下往上拆,,,,仔细观察,,好拆的很哦

网友:
没拆过,但细心一点还是可以拆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