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P用几分钟黑屏

楼主(2012-03-03):
用几分钟黑屏,外接出去可以用,等一下外界回来又可以用,一段时间又黑外界可以用```

补充内容 (2012-3-29 17:06):
已经修复.   灯管接口老化了打火

网友:
你确认是黑屏? 不是背光不亮?

网友:
灯管虚汗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看看高压吧    各人感觉是高压的问题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拉

网友:
黑屏 暗屏 要分清楚
高压板和灯管都没有问题  要不不会亮 显卡有可能但也不一定是显卡的稳定
修了不下十次 有七次都是显卡保险

网友:
先换屏  。线   试试   在确定是不是显卡

网友:
修好告诉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