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就掉电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2-03-03):
sony pcg-4n2t 小本,,开机就掉电,怎么解决从哪里找原因?》

网友:
缺供电。
短路。
温控异常。
。。。。都会导致

网友A:
看是不是保护了!

网友:
待机电流0.01应该没有短路吧

网友:
SONY保护系统做的比较好。是掉电还是掉电保护?

网友:
动手测量一下吧,这样比较容易判断故障。否则大家不太好给出建议,加电掉电的引起原因太多了。比如二楼给出的建议:缺供电,短路,温控。

网友:
在待机状态下 有16V,5V,3.3V,2.8V电压,,这个2.8V是啥电压? 内存应该是1.8V吧奇怪

网友:
新人吧。版主的建议不错

网友:
用裸板来确定问题。有些是短路和缺某个电压才会这样

网友:
谁有这个本的电路图啊。。我跪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是不是保护了!

大哥怎么看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