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滚动死机

楼主(2012-03-03):
HP CQ40 装XP系统能够完成,但是滚动条死机,装WIN7系统,安装完成后,重启进系统,蓝屏,安全模式可以进,PE可以进,硬盘问题排除,网卡的问题也排除了,有哪遇到过,

网友:
硬盘模式?系统版本。还有就是主板。。AMD的吗。

网友:
前几天遇到一个BENQ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分区表错误了,后来重新分了区好了

网友:
这个更像是硬盘的问题;

网友:
查查硬盘有没有坏道

网友:
换个CPU试下,还有CQ40的CPU座子很容易空焊

网友:
硬盘模式改下

网友:
你扫扫硬盘

网友:
硬盘的几率大一点

网友:
建议改硬盘模式

网友:
楼上所提   楼主都可以尝试下

网友:
看看会不会是AHCI的问题

网友:
看显卡驱动。进系统把显卡驱动卸载看看有没有效果。

网友:
确定先把软件问题解决了!

网友:
换cpu试了吗

网友:
加焊南桥试试

网友:
一般有几种情况,硬盘问题要清零一下,有的是硬盘模式问题,也有的是内存问题,在就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回焊显卡,有遇到过这情况,有些机器只能装WIN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