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48-M7不跑马

楼主(2012-03-03):
648-M7不跑马,供电,时钟,复位正常,bios刷过,求助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跑码的机器我一般是加焊桥,刷BIOS 不行就麻烦了

网友:
这个型号是精英的主板,用灯座看看有没有虚焊

为什么灯座测试仪 亮度不一样啊 好的主板一样

网友:
648-M7就是座子爱虚焊

网友:
同意楼上!

网友:
这种底板座子坏是通病,同土炮加热能用一段时间
不值得修了

网友:
任何工具要你去驾驭它,而不是它来驾驭你,不同主板它的设计会不一样,所以灯有的亮点,或者不亮不奇怪,如果好的主板都是这样就是正常的,还有一点就是不是说灯坐全亮就一定不空焊